求助方正R511故障维修

楼主(2011-04-03):
此机器原来故障为花屏,集成显卡,VIA芯片组,加焊北桥后不亮,跑码为:00、78、R2、E2后有五声报警声:嘀嘀嘀、嘀、嘀。把内存取下后跑82有四声报警声:嘀嘀嘀、嘀。换过内存、后重植北桥还是一样,本人怀疑还是北桥问题,正准备定一个回来看看,但又不确定是它的问题,特在此向大家求助一下,谢谢!

网友:
铁片子桥不好做啊

网友:
是北桥的问题,换过以后就好了,但最后还不如不修,搞好了客户说不修,气死我了,还是同行呢,非要我把故障给它还原,还说一定要是花屏的,想想万一搞不好再不亮了,没办法最后只能让它把好的机器拿去了,没想到它走的时候一句客气话都没说,害的我白忙活了两天还贴了一个芯片,最后想想还好把机器给它搞亮了,要不然还不得给它买块板子。晕

网友:
你难道不是先报价再修的吗?

网友:
楼主   你也太单纯了吧

网友:
经一事长一智,下次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,这次全拿买了个教训。

网友:
有些人更让你头痛,说要不你修好,要不你就不修,你说像这样的客户怎么办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