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3T不触发修复

楼主(2011-04-03):
华硕F3T不触发修复
此机配置:PS51020  MAX8632  MAX1844长  MAX8760  ALC660
                APA2035
MAX8725  BIOS(F3TC PMC—Pm39Lv040-7JCE
                PLCC
封装))
北桥NV-NF-GO100-N-A2   南桥NV-NF-430-N-A3
        显卡NV-GF-GO7300-B-N-A3  ECiTE-iT8510TE  CPUAMD TURION 664+2
此机来时据客户说就是在正常使用中坏了,待机电流003A,瞬间又004A,停止不动,按开机键没有反应,拆机测按键有3.3V,公共点有18.8VPS5102024脚有18.8V22脚有5V,但9脚和10脚为0V,且PS51020发热,无3.3V5V输出,南桥和EC晶振都已正常启振,目测板子是全新的,没有任何动过的痕迹。然后我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给PS510209脚和10脚加一个高电平,电流上到006A停止不动,3.3V5V也都出来了,PS51020也不热了。这一步只能说明系统单元电路和3.3V5V的负载都没有问题。故障还是在待机电路上或BIOS(因为此机BIOS也参与触发),南桥只能最后考虑。
以前我曾用好板子测过此机正常待机003APS510209脚和10脚为3.3V,有3.3V5V输出。知道这些就好办点了。首先要把PS510209脚和10脚的控制信号修出来,从图纸可知9脚和10脚来自ECIT8510TE)的48脚,
因为当EC正常工作后就会在48脚产生(VSUS_ON)高电平信号,为此换了一个新的EC,故障依旧。这里还要说明一点:VSUS_ON理论上是EC产生的,但是他要与BIOS进行正确的AD交换后才会产生。所有这些都只是推断,各个脚位的电压当时也没有去测。马上让朋友刷了一下BIOS,焊好后上电,待机003A3.3V5V正常输出,触发亮机,修复成功。
附上此机图纸供朋友们参考,只可惜当时没有测ECBIOS各脚的电压值,要不然一定会给朋友们提供一份更精确的判断方法,错误之处请同行们批评和指教,谢谢。

网友(点评):
用示波器测不就知道,ASUS的机器很多BIOS都产于触发。8510 8511 都是这样。没有与BIOS交换数据,是不会产生VSUS_ON。

网友(点评):
波波是传说,你若不信可以人为刷坏个BIOS,保你认不出波形不一样,除非你正常时量过记下来

网友:
楼主--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给PS51020的9脚和10脚加一个高电平--这话怎理解,是怎么操作?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好,但是为什么你不先打下BIOS有没有波形呢? 楼上那位问为什么万用表打9.10脚因为万用表黑笔接地红笔去打的话,红笔是有电压的 所以瞬间就可以看出后面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,不过楼主还是好样的值得学习

网友:
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给PS51020的9脚和10脚加一个高电平
这确实是个招,以前都没想过

网友(点评):
可是我修本这么长时间,还没有用过示波器,看来还真的学学。

网友:
楼主把BIOS也发来啊,和大家共享一下啊

网友(点评):
BIOS我也是请别人刷的,我这里没有,我找找再给你发上来

网友:
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给PS51020的9脚和10脚加一个高电平-
这个要怎么弄。能不能教下。。谢谢你了哦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,黑笔接地,红笔在PS51020的9  10脚点一下就可以。

网友:
楼主的方法确实挺多,值得学习。

网友(点评):
不客气,互相学习吗。

网友:
真巧今天又来一个,故障同样,是换EC好的,待机轻微短路,而且EC发热,直接换OK。

网友:
万能表还可以这样用
受教了

网友:
楼主的维修经验很不错呀!特别是用万用表判断51020的好坏的思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黑表笔接地 红表笔接9 10脚,万用表的电压是从黑表笔流向红表笔的

网友:
楼主,是所有的本都是EC正常和blos交换数据以后才会输出 VSUS_ON,还是单指BLOS参与触发的机子。

网友:
二极管档可以提供一个约2.5V的电压,作为小电流的触发电平。

网友:
真厉害 我都看了半小时才有点看懂那么一点!原来学习电路是这么重要哇

网友:
bios如何打波形?打那个脚的波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有的是bios参与触发的,有的不是,这要看bios与EC是怎么连接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那么怎么才算是BLOS参与触发呀,是不是EC连接在BLOS和南桥的总线上呢,还是EC到BLOS之间有数据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