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 温控电路故障

楼主(2011-04-03):
现在有一台TCL k43第一次开机能正常使用。重起后就不能开机。在那入个十来分钟后又可能开机。是不是温控有问题。我查下温控图。但是看不懂。他的cpu温控是怎么工作的。现在查到这里没法查。请高手

网友:
看不懂,来学习学习,

网友:
图纸我也不会看

网友:
你这个明显不是温控问题ec和南桥是有可能的

网友:
开机都没什么问题。跟南桥没什么关系吧

网友:
你这应该是不能重启的故障吧,换换SB  EC 刷刷BIOS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有点麻烦了。

网友:
这个不好搞啊

网友:
楼主为什么会考虑是温控的问题

网友:
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搞了。现在板子搞着搞着都不开机了。都晕死了。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故障了

网友:
温控问题一般都是掉电  楼主修什么变故障了  在回去修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就是把两个电容换了下。其实都没有搞。就不能开机了。发现在开机没多久南桥就很热。现在怀疑南桥有问题。现在做南桥。要是好了在上来告诉你们。谢谢各位高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不开机的时候,看看工作条件。有图纸还是很好搞的。

网友:
感觉原来的故障也不是温控问题,现在不开机按时序来修吧

网友:
怎么一下子就想到温控问题呢.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是温控问题,你第一次用都正常,南桥问题大点!

网友:
呵呵 !南桥发热历害换一个先

网友:
有些热机才能开启 有些事冷机开启  这麻烦

网友:
想问下湿控坏的多吗?

网友:
不至于一下子就怀疑到温控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