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atal error...system halted

楼主(2011-04-03):
开机出现fatal error...system halted 过不去 南桥放下电就好了 但重启之后还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,请教高手指点一下。。谢谢
重启

网友:
这个主要是看是什么引起的..你可以把硬盘拔掉..用最小系统法..看还有没有出现..如果是主板引起的就刷BIOS.. ..

网友:
出现致命性错误,可换一下内存和硬盘试试,如果不行就刷一下BIOS,都试过了,还不行就考虑南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