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维修一例

楼主(2011-04-03):
今查一ATX电源,有时能正常开机,有时不能正常开机,直接测+300V,只有160V,明显偏低,拆大电容一测,一只已经完全没容量,两个都换,试机,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看来时升压电容的故障,要注意检查一下并联的两个均压电阻的值要保持一样呀,否则用不了多长时间就爆电容

网友:
学习了,2#讲的也很关键。

网友:
一般功率大的容易坏

网友:
电容最常坏

网友:
楼主碰上了简单问题,简单解决了。

网友:
这么简单?那两只开关管会没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