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TAR的P4TSP-D2急需答案

楼主(2011-04-03):
BIOSTAR的P4TSP-D2急需答案....电压都正常...自动触发..跑码C1一直到2b以为会亮了..掉电就不能触发了...只有拔掉电源...再次还是一样...每次可以跑几秒 叫掉了....请教高手..在线等着

网友:
看下触发排针是不是电压偏低。
ATX 14PIN.的线路是不是正常。
一般情况IO坏的几率比较高。

网友:
掉电后触发排阵就没电压了....噢  暂时没IO换....还是谢谢你了

网友:
奋斗 总是那么牛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