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2 死机北桥显卡巨烫

楼主(2011-04-03):
刚拿来时能开机就是死机,按住南桥附近就正常,后来换了一个fbm南桥,开机正常了,但是用个几分钟就又死机了,
正常用时,北桥显卡问题都很正常,但是死机时,北桥和显卡的稳定巨烫,插诊断卡显示e1,断电再开机显示e1,放一会,再开机就有正常了,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啊,求救了!!!!

网友:
板子和t43一样,显卡是x300,正常用时,显卡不花屏,而且芯片没有封黑胶,不存在换南桥爆桥的可能。

网友:
之前加焊的南桥,问题一样,后来换的,还是一样,不用考虑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供电是不是低了

网友(点评):
这个问题我考虑过,但是死机时,测量电压并未有异常

网友:
有可能显卡虚了

网友(点评):
显卡虚焊会导致北桥巨烫吗?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分享下,让我们也学习学习

网友:
建议做显卡BGA,修好了要上来分享哦

网友:
测下1.25供电,可能不正常

网友:
烫的时候测电  什么的

网友(点评):
电压很正常,没有波动和拉低

网友:
好了分享下结果

网友:
你这个要仔细查1r5b这个电压这个电压的不稳定会引起南北桥发热,hicomp这个阻抗补偿电压一定要对hub ref也要对如下图都要仔细查

网友:
是不是短路呢?量量看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几处电压都很正常,没有波动,很稳定的

网友:
你这个x300坏的可能性不大散热没问题的话还是北桥可能最大

网友(点评):
北桥加焊了,还是死机,只不过时间长点,半个小时吧

网友:
cpu供电芯片脱焊了仅供参考

网友(点评):
已经检查过了,不用考虑

网友:
我觉得也是什么地方虚焊了,哪个工作电压不稳定,BGA发烫的原因,其中就包括缺少电压的。既然排除了BGA芯片,那就看下附近电路上的器件。

网友:
引起死机,北桥与显卡发烫。一般存在漏电与轻微短路,建议测量附近的器件。

网友:
你这个加焊没用是桥本身功能损坏要换新的试试

网友:
很多IBM的机子很巨烫,可能是少电压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