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3000不跑马

楼主(2011-04-03):
ASUS A3000 DBM 855GM南北桥不跑马
此机拿来有0.05电流,拆机后裸板测量各大电感无电压,开机键有0.54V.测阻值L49电感0欧,为后级电路短路,查无果后下图纸一看! L49为芯片LTC3728控制输出+V3.3SUS, +3VALWA为芯片MIC5233(U39)输出,通电测MIC5233 1#3#为19v 5#3.3V ,开机键还是0.54V触发不跑。 再看电压时序MAX1987控制产生CPU电压LTC3728控制产生+V3.3SU +5VO电压TPS5130自己产生+5VAO控制产生+1.5VO +2.5VO +1.05VO +1.2VO电压MIC5223MB自己产生+3VALWA电压。+3VALWA有,+5VAO也有了,后级电压+V3.3SU +5VO开机后会有。+V3.3SU 电压短路也到南桥,南桥坏的可能最大。拆南桥,测电感L49不短路了,换DBM南桥通电能触发跑马了,狂喜,上屏能进BIOS了,把壳装上通电能进BIOS。再装硬盘,键盘开机能触发,但不亮,看电流0.7A后马上掉电。放电试了几次都这样。拆机测量, 电感L44处短路此电压为+1.2VO +V1.2S,此电压也到北桥,先知经验0.7A电流为北桥不过。北桥坏了?取下北桥L44不短路了,换855GM北桥通电,能亮,进系统几经测试才敢完全装好,再测试几次后OK .唯一遗憾原855GM北桥也坏了,少赚几十大洋至今不爽。

网友:
图文并茂,思路清晰,不错。

网友:
南北桥同时坏的是少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