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驱动芯片好坏判断

楼主(2011-04-03):
大家都怎么样判断电源驱动芯片好坏呀???
今天看到一个老师付,不通电的情况下,用万用表量几个就说它坏了????
一换就好了

网友:
多下电源驱动芯片的PDF ,熟悉它的管脚信息,好坏自然明了。

网友:
经验多了自然熟练了

网友:
看pdf 啊。像什么3842啊7552啊什么的都很简单的啦。

网友:
只是是外转元器件没有问题就把它换掉

网友:
熟悉IC各个脚的阻值一般量起来就有数了

网友:
找一些好的芯片,量一下各脚对地阻值,记下来,到时一对照就知好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