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1-04-03):
我现在有一个移动硬盘,分了3个区。我要用硬盘的一个区做U盘系统。可以吗?
硬盘

网友A:
怎么不可以呢?我教个方法,把移动硬盘做个启动盘

网友:
说都知道, 硬盘装系统那不很简单的,第一发区必须要是主分区,然后在网上下载一个U盘,移动硬盘,PE系统,也就是是移动硬盘和U盘系统咯,你带百度找一下相关的资料,第一个分区必须是主分区,然后做个引导PE就可以了,我就不说了,你找找相关的资料在说吧,不明白在问我,这个方面我还行

网友:
楼上正解,我现在装系统,都是用移动硬盘

网友:
谢谢各为大哥,你们能把QQ发过来,我加上你们说,因为我怕搞不好。

网友:
我现在也想用硬盘装系统 还没弄好呢 希望高手 出来 帮帮忙 我一直都是用 U盘和光驱 现在 像换个方法 装

网友:
我也有啊,感觉好多老P4机不支持移动硬盘起动。

网友:
网上有很多软件,可以试一下,注意数据先备份一下,免得有丢失

网友:
做个U启的移动硬盘,设置从硬盘启动,之后你懂的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