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花屏怎莫办

楼主(2011-04-03):
我检查了二级管、
三极管
、电阻、电容、
显卡

网友:
加焊主芯片吧

网友:
主芯片坏了换吧

网友A:
我都检查主芯片,重新加焊了,还是涛声依旧

网友:
那你再看看显存 内存重插下

网友:
旁边的哪些小芯片呢 有可能是主芯片有问题 饿 加焊不一定成功 重做试试

网友:
重植显卡芯片

网友:
只能是先制了在说

网友:
花屏先查电源,再查现存,最后GPU.

网友:
测一下显存

网友:
是什么显卡?一般都是主芯片脱焊了(焊了不一定能好),也有可能是显存坏了。

网友:
查显卡有没有虚焊 还有屏幕有没有问题

网友A:
仔细看看主芯片 应该是虚焊了

网友:
我遇到过内存出问题也会出现花屏的

网友:
显存虚焊也有可能

网友A:
把显卡和显存都看看 不行北桥

网友:
先看下电源,换个电源在检查下,如果还是的话,你就换个内存试试。最后你仔细检查显卡,看有没有电容爆掉, 花屏显示图像的一般都是电容爆掉,仔细看看换掉电容

网友:
换内存试试,加焊显卡。再不行就重做。

网友:
测现存坏了没有

网友:
BGA加焊一下GPU芯片一般都能好

网友B:
加焊不好的话,拿下来重新植株。

网友C:
测下金手指到主芯片,显存到主芯片的阻值

网友(2011-06-13):
引用 网友C:
测下金手指到主芯片,显存到主芯片的阻值
这个阻值一般是多少?

网友:
那你再看看显存

网友:
芯片脱焊了吧?

网友:
我也碰到了这种问题。加焊GUP后正常,运行几个时后故障依旧,何解?

网友:
一般是加焊,加焊后过段时间又出,那就重新植株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