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2350跟联想150的主板一样压住CPU,就亮,求助。

楼主(2011-04-03):
          接一ACER2350的机器,有时死机,压住键盘右上脚可以了。排出所有外设后,定为主板有问题,主板跟联想150的一样,但是板号不一样。拆出主板,上电,有时不亮,电流到此为止0。6-0。7几,跳几下。就不亮了。到来后发现只要压住CPU附近就可以亮。压住3。3V电感也可以亮。不知道什么问题,查了两天也没有结果。谁有见过这样的问题。不知是不是有什么通病。MAX1532A,MAX1902,6227,都换过了,北桥加焊过。还是老样子,求解。没思路了。

网友:
CPU座子是不是虚汗了!
你查查!

网友:
不是座子的事,我加焊过了,谁比较了解这机器的信号。

网友:
看电全不全  电全 看桥

网友:
换个cpu看看啊

网友:
加焊北桥,我也碰到过。。应该是我师傅碰到过几次,我在旁边看的,嘿嘿

网友:
可能是板层信号线接触不好了,最好找个点位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