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学修液晶,请问老鸟们一般要准备些什么

楼主(2011-04-03):
请问一下,要备些什么元件,通用板,屏线什么的,维修的工具要那些``````````

网友:
保险,电容,二极管,场效应管,高压条,灯管,改刀,烙铁,热风枪等。

网友:
6841 c5707  40t30p  电容470UF/25V 1000UF/25 整流桥 圆柱保险  稳压二极管 大功率开关管  通用板4灯高压板  通用驱动板 等等多着呢  自己看,维修中需要什么备什么

网友:
常上我们的网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