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6535S奇怪问题

楼主(2011-04-03):
接到机器的时候是不亮机,机器AMD的,集成显卡,换了个CPU,桥动过,
现在的问题是亮机慢,偶尔不亮,用原装的适配器试过,问题依旧,有遇到过同样问题的朋友吗?

网友:
把南桥加焊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为什么要加汗南桥

网友:
CPU座  焊下

网友:
亮机慢,测一下有没有哪组电压出来的慢,除此以外靠你的运气了

网友:
这个机器之前加焊北桥不行,加焊南桥

网友:
现在手上有个差不多故障的,时开时不开,正在郁闷中。

网友:
有时慢 有时不开机 你不按开关试试 说不定是自动触发了!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没碰到过。所以也不知道怎么修啊

网友:
CPU座子 干过了,还是一样,开机的时候也没发现哪个电压出的慢啊 ,

网友:
我觉得你还是把外设都去了再试试,。

网友:
问题已经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