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D座虚焊

楼主(2011-04-03):
师傅请教个问题:笔记本AMD的座子,虚焊,加焊底座,用不用把座上的白色盖子取下来(不太好取啊),,

网友:
不用 直接加热烤就行

网友:
可以直接加热,但好像成功率不高

网友:
烤是可以的

网友:
用机台加焊   上面的取不下来  取下来的话 座子就坏了   加焊时上部不加温  座子上放一个一块的硬币   加焊过程不要动它  分清有铅还是无铅   程序走完等彻底冷却了再取下板    下部加温口靠板近点  基本都能加焊好

网友(2012-01-15):
谢谢楼上,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