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主机提示:Alert!previous fan failure

楼主(2011-04-03):
为什么我的dell 主机总是提示:Alert!previous fan failure呢?哪位高手请指教一下!!
DELL

网友:
它提示的是前置风扇错误,检查一下机箱上隐藏的风扇看看是不是有不转的

网友:
风扇坏。看看风扇转不?

网友:
cpu 风扇和北桥风扇 都看看

网友:
很明显风扇的问题,呵呵,主机上面就那几个风扇

网友:
BIOS直接复位,很有肯能你开启了辅助风扇监测功能。

网友:
是风扇坏了。检查下。

网友:
1楼的说的对哈!!风扇问题

网友:
看来楼上几位英语都过关,学好英语对于维修还是很有必要的嘛,一目了然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