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GP5200FX进XP就不显示了。怎么办?

楼主(2011-04-03):
求助中。。。。。
不显示
求助

网友:
有可能不是显卡问题,前段时间我测试一个坏的显示器,然后再装回原来好的显示器,就出现了你说的情况,开始也以为显卡坏了,最后在VGA模式下把原来的显卡驱动卸载,重启后,再重装驱动,一切正常,祝你好运。

网友:
怎么办,这样问,也只能告诉你:“会修就修,修不了就扔!”

网友:
PE 进得去,换了客户那台机,就进不了系统,别的机子又进得了。怎么回事??

网友:
就是不知道修咯,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删除显卡驱动

网友:
哦,我看下

网友:
用PE能进得去,说明硬件没问题。

网友:
就三个字,"求助中"。。。。。你这样别人怎么有办法帮助你...
问题原因一定写清楚,你做了哪些努力...尝试了什么方法... 具体你自己测量了什么参数,这个你要说出来啊....

网友:
AGP 5200FX进XP就不显示了。怎么办?
用客户那台机子进PE进不去,但是进我们自己用的机子进去了,用一会有显示,就把它拆了,然后把它插进客户那台电脑里面去,但是又用不起,然后我又拆下来,插在我刚刚用过的那台机子里面,进XP就蓝屏,这显卡怎么解决?

网友:
进VGA模式 调下分辨率看看 有的显示器的分辨率不支持

网友:
哎哟,,是不是 分辨率 和 刷新率的 问题啊 ,,,

网友:
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??

网友:
开机--F8--VGA模式--看看能进去吗?能进去的话说明设置有问题

网友:
怎么办,你要是专业维修员就好好学学,你要是业余混鸟那么要么拿到专业搞维修的那去,要么当破烂卖掉

网友:
你换一台显示器看一下,能不能显示,要是可以显示就是你的显示器问题,要是换了其他显示器不行,那你就重装一下系统。

网友:
你看一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,将分辩率调一下。。。我也遇到过这样一台电脑的,显示器不支持那个分辩率。。。

网友:
重新装一下显卡驱动。

网友:
显示器没问题

网友:
看来真的是分辨率的问题 在安全模式下调试一下或者重新刷BIOS 因为BIOS也能引起显卡不能用 矜持而已

网友:
gf5200的gpu坏了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删了

网友:
进VGA模式 看分辨率对不, 可以换个硬盘试试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显卡问题,换一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