壤屏有無得修

楼主(2011-04-03):
壤屏有無得修,有無得換新屏,屏要多少錢?多谢

网友:
屏要看你什么型号,价格都不一样。坏了都是换

网友:
修的可能性小,价格要看具体情况,

网友:
屏坏一般就不用修了

网友:
要是屏没破的话,电路坏了可以修

网友:
只要是屏不碎,都有修好的希望.

网友:
有的屏 没有碎,
是屏里面的 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这屏一般修不了的,,,基本没有戏了,,OVER了

网友:
看来是休不了了,楼主请支持简体中文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修好``压屏```

网友:
换吧!!不贵

网友:
这屏应该是模块坏

网友:
可能修屏的,压模呀,做COB

网友:
还是换方便,修好的机会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