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电脑

楼主(2011-04-03):
玩电脑是突然停电   来电时打开电脑老师重启   打开又重启    这是怎么回事啊    哪位高手 指点指点啊

网友:
估计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还有一点可能是硬盘坏了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那电源坏了有没有影响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电源坏了当然有影响了,你这是因为突然断电造成的非法关机,硬盘极易受到伤害.先最小系统化看正常吗?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   是电源里面电容鼓包了     换个就好了

网友:
我估计你装个系统看看    不行就按楼上的办

网友:
我认为可能性最大是系统

网友:
电池放下电看看

网友:
电源也有影响的

网友:
从你描述的原因来看  首先应该考虑系统

网友:
你可以进Pe试试

网友:
我也是认为电源或是系统的影响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没到系统启动画面重启:清下BIOS。
看到系统启动画面重启:重装系统。
重装系统不行再查硬件。

网友:
楼主正解.这个要看是在哪里重在初步判断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