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6R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

楼主(2011-04-03):
华硕A6R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  外接USB也不能   是键盘芯片的事  还是南桥的事呢?南桥 是SB450    的  有遇到过修好的吗  修什么修好的?
加焊南桥好了

网友:
南桥虚焊了 加热南桥就能好  在不好就换个南桥

网友:
有可能是KBC的事吗?

网友:
南桥的可能性大  量下usb数据线的值  看看是不是一样   要是无穷大就是南桥空了

网友:
先量一下USB的CLK,DATA的对地值,和供电看看,还有48MHZ的时钟可正常,不正常就估计是南桥的问题大点啊

网友:
量USB中间两根线的阻值,南桥可能性大

网友:
这样说的话就给先换个南桥啊

网友:
你要是潜水时间长了就应该知道是南桥问题,加焊不行就换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