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400 CMOS放电后出现BIOS设置密码,求助超级密码!

楼主(2011-04-03):
今天一台DELL 1400的笔记本清灰,在处理的过程中取下了CMOS电池,结果在完成清灰后装机进CMOS设置时无法进行修改,需要输入管理密码!
有办法可以算出超级密码吗,我看到论坛之前有人可以做到。
大伙帮帮忙,服务编号9G36C2X-595B
在线等答复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试试s8xt6qea

网友:
还真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打电话到DEL去问问

网友:
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 加焊显卡后  BIOS挂锁 无法调整硬盘模式。 原来XP系统不能用了  装WIN7 应该没问题。

网友:
放电能放出密码来,我还没遇到过!
关注中~~~~

网友:
是不是客户的机器本来就有密码啊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在华硕的笔记本中遇到过,没有解决。

网友:
问DELL就别问了,那可就黑了,起价400元,不知二楼是怎么算的,公开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多谢,密码对的!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