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LED屏暗屏

楼主(2011-04-03):
测量屏接口供电都正常,换屏后正常,测得原屏六根背光供电小排线均为0V。比起好屏缺个5V供电,不知这个5V起什么作用,还有LED和LCD一样都要个20V以上的供电么》??这两个屏结构基本相同LG的。亮屏上有一20几V供电,暗屏上此处供电跟输入电压一样19V。

网友:
是缺这个5V还是因为这个19V未能升高至20几V???

网友:
5V是不是给高压板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楼主你懂不懂啊 LED是没有高压板的

网友:
led几组发光二极管进行串并联的,电压通常有一个升压IC,一个升压线圈等组成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哦 意思也是要有这个20几伏的电压是吧    有个2五角的片子全无供电   亮屏上这个5脚可都有电压    其中一个5V输出    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....能简单解释下么

网友:
貌似是一个回馈电压,当主电压正常时,后面几个角就有电压了,好像是20几V的LED主供电吧,毕竟里面有那么多LED灯。

网友:
LED 好像需要用30几伏供电吧

网友:
升压IC有5脚的,也有8脚、十脚的等,一般供电为电源电压,线圈与升压IC在主板的控制下,产生振荡,转换为交流电压,然后经过整流二极管(有的是独立的,有的在升压IC内部集成了)整流变成高于电源电压的直流电,电压的高低根据LED的数量,以及连接方式而定。

网友:
是不是没有换E2PROM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牵扯EEPROM

网友:
先屏 在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