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不能打开带有压缩文件的东西

楼主(2011-04-03):
有一台电脑,安装系统正常,上网正常,在硬盘上就是不能打开带有压缩文件的东西,如off2003表格,就不能打开,但是U盘上能安装,谢谢大家指条路

网友:
那你安装过相应的软件没有啊 比如WINRAR  好压等

网友:
U盘都能解压文件,就是硬盘不能解压,只要把U盘都能解压文件复制到硬盘就不能解压了,装了N多系统都不能解决

网友:
还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!解压软件换一个试一下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?mhdd扫描一下。

网友:
MHDD完了后,再下狠手DM一遍,然后装个系统再试试,有可能是引导扇区病毒造成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