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上电时序,请大家积极帮忙分析。

楼主(2011-04-03):
这是在论坛下载的上电时序,说是给新人培训的,我怎么都看不懂,和在书上学到的不同,
请高手给我分析下子。谢谢了

网友:
问题是你书上学的是什么样的,
厂家不同,芯片组不同,时序都有可能不同的
时序不是所有板子都通用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老师的提醒,看来要学好时序真是太难了,老师有什么好的方法吗,我想把时序学得融汇贯通。

网友:
有点像笔记本的上点时序,EC的工作条件满足之后发出RSMRST#  RW_PWRBTN.给南桥
不通电的话,以这两个条件为准开始检修
EC管的东西太多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你版主

网友:
时序图就跟造房子一样。有了时序图就等于给了你 房子的框架图 你的房子跟别人的房子设计的不一样自然 房子造起来也不一样 关键是要看得懂时序先从哪一步开始,就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走上去; 下来时也是一步一步下来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说得很到位,就是这样子的。给你加分

网友:
先谢了 有了时序图 查起图纸来就轻松多了采用什么样芯片组时序基本是差不多的

网友:
谢谢LZ,就是有点看不懂呀,有说明最好呀。

网友:
标出了序号,一般顺着序号查找便可以了。

网友(2011-05-10):
不同的主板上电时序不是完全相同的,相同的芯片组上电时序差不多,学好学精一个,其他的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!

网友:
上面不是标着顺序了吗 你只要顺着顺序看就可以了 !

网友:
笔记本的时序图。
从大局看。时序是一样
从细节看。时序有区别
如同一棵树啊。远看都一样。近看枝叶都不同。----哈哈哈我做哲学家算 了

网友:
是啊   时序我都不懂怎么学  看都看不懂  有没有那位热心人士出来指导说明下 怎么样去学才弄得精通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不是这两个条件适用大多数还是所有的?

网友:
可以根据图形直接把信号的波形与时间的关系图画出来,那样看就比较明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