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736ZG笔记本黑屏,开机能听见音乐声

楼主(2011-04-03):
接到一台宏基4736ZG笔记本,顾客使用时,有时候屏幕不亮,关机后,再重新开机,还能亮一会,屏幕不亮时,电脑里的音乐也能正常听,换过排线,液晶屏还是一样
那位师傅遇见过呢?

网友:
是背光黑了还是不显   外接正不正常

网友:
说清楚撒

网友:
先外接试一下,排除一下屏,外接亮,就查灯管或高压条

网友:
外接行不行啊,没有讲是不是屏暗啊,可能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按你说的,应该是高压的问题了

网友:
外接有时正常,有时不正常,北桥会造成这种情况吗

网友(点评):
如何每次开机都能听到开机音乐,可排除主板问题

网友:
显卡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外接亮的话就可能是灯管和高压条的问题了,外接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的话那就是显卡了

网友:
顯卡問題,虛焊了 =^_^=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修到一块,我的机器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我也只是怀疑BIOS有问题,建议你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。

网友:
黑屏时候。来下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 (主要看储能电感另一端的波形)。

网友:
显卡和高压条两者之一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较大,不过先要排除屏线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LZ的表达每次都有开机音乐,屏这快和灯管可能性大

网友:
是暗屏,还是怎么的,是不显示的话,一般是显卡啦

网友:
高压板,灯管,先试试

再就是显卡!

网友:
我遇见过一台联想的,当时也说不准什么情况.客人看直接拿走了

网友:
我现在修一台4935的不定时黑屏,黑了放音乐声音在唱,但变调了。我重做显卡,加焊北桥都没有用,还在搞。

网友:
建议你看看休眠开关

网友:
换一张屏试试灯管,高压条,看看BLON信号来没有。

网友:
听说BIOS也会这个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