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了台安泰信AT852D风枪,有几个问题。

楼主(2011-04-03):
买了台安泰信AT852D风枪,第一次使用风枪,请问AT852D的温度指示灯到了设定温度时会熄灭吗?把温度开到370-480度这个范围,把风筒放到架子上,用手测试出风口时,感觉出风口的温度挺热的,不是说把风筒放到架子上风口就不出热风吗?这个正常吗?感觉这款风枪做工一般,主机比想象中小,看到以前的杂牌850主机好像挺大的,而且风筒高温橡胶管也也比AT852D长很多,AT852D的电源线也挺短的。

顺便录制了一下AT852D工作时的噪音,方便想购买这款焊台的坛友作参考。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没有磁性开关,需要把开关关了 才行的 我的 850D 也没有这个功能

网友A:
852D可没有放上去自动降温的功能。
那是858之类的,用磁性开关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852D可没有放上去自动降温的功能。
那是858之类的,用磁性开关的。

原来如此,还以为风泵式的风枪放到架子上就只会吹冷风,我这台AT852D加热时温度指示灯都是亮着的,只有把温度从高往低温度调节,温度指示灯才会熄灭,然后指定熄灭一会又会重新亮起来,这个应该正常吧?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正常现象,安泰信的风枪很多都这样

网友:
不管什么品牌好用就行

网友:
第一次使用风枪,笨手笨脚的,场管是400度拿下的,IO开400度吹了一阵改用420度拿下的,感觉这台风枪拿这些东西不是很困难。以前看了《电脑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光盘》,里面用风枪给电解电容的焊盘通孔很轻松,视频里面用的是一款不太常见的850风枪,但我用AT852D开到480度,风力调到3-4档之间,吹电容的通孔,吹了老半天,锡还是化不了,更别说把焊锡吹出通孔了,看来那个视频用的850风枪质量应该很好,火力应该很猛。

网友:
工具得慢慢适应的 时间长了 就顺手了

网友B:
852d视乎没有850的猛 个人所见啊
我自己有也有台at852d,一次突然坏了
找人借了一个杂牌850d 试了一次啊 的确比852d强一些
我也不知道为何!!!!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852d视乎没有850的猛 个人所见啊
我自己有也有台at852d,一次突然坏了
找人借了一个杂牌850d 试了一次啊 ...

你的AT852D工作时的噪音和我视频里噪音一样吗?还有温度指示灯除了往原来温度低的调节才会熄灭,其他工作时是一直常亮的吗?或许是现在安泰信产品重点往噱头上面搞,弄什么数显,这样就产品缩水也不奇怪。

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
正常的。

网友:
852D本身就是经济版呀,如果要求性能和品质,那就850A+喽。

网友:
另外,风枪的性能不是用出风大小来衡量的咧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C:

正常的。

因为不是是基地买的有点怕买到假的而已,有翔老大这句话就放心了,正常就好,850A+太贵了,不是很适合新手,谢谢回复。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
LZ为什么不早几天放上来啊我是一号下的单买了太850B的,今天道的货,试了下就后悔了……风量跳到就大了都感觉没什么风似的。而且声音大的惊人啊,桌子都震的(这可不是吹的啊)
嗡嗡嗡的
不知道都这样呢还是就这个型号呢?

网友(点评):
底下的螺丝没有下掉吧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
LZ为什么不早几天放上来啊我是一号下的单买了太850B的,今天道的货,试了下就后悔 ...

我也是今天刚收到货啊 这个风泵式经济型的嗡嗡嗡肯定有的,只是大小而已,至于太850A+高端机声音大不大就不清楚了,某些商家还在产品下面注明厂家改进了风枪的风力,说太的某些型号的风枪没有其他厂家风力那么猛,还说实际运用确实风力不需要那么猛,你这个型号的不知是否给改进到就不清楚了,或者你可以拆开看一下气泵在运输过程的中有没质量问题,我的AT852D风量倒是还可以。

网友:
安泰信的东西都是大路货,能用就好不能太较真

网友(点评):
这位兄弟那张图片的表,看着流口水啊!入门级的来说,安泰信的产品差不多了,做工虽然不精良,但是便宜啊,高端产品的精密是要拿银子来说话的!

网友:
我的也一样,必须关电,关电后一分钟风才停

网友(点评):
如果马上停风就坏得快了。你家没有电磁炉,不一样不可以马上停风的。就是电吹风也不可以马上停风的。

网友E:
[ 像这种风枪现在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,一个气泵,一个手柄,一块控制板,电路简单,最多加个7107的数字表头显示温度,杂牌,名牌没什么大区别,无非是升温快点,慢点而已]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螺丝 ,那是必须的

网友:
我来回答一下楼主的疑问吧。
852一般是恒温型的,850一般是非恒温的。凡恒温的,都不如非恒温的猛,即便国外的也是这样,恒温嘛有利有弊。

网友:
谢谢宇光老兄的解答,你这样说就通俗易懂了,AT852D恒不恒温其实看不出来,因为工作时那个温度指示灯是一直亮着的,就是到了设定温度也不会熄灭,只能观察得到温度指示灯非常微弱闪动,但不细心看根本看出来温度指示灯有闪动,只能靠感觉焊接,而且那个数显屏幕只有降温时才能观察到风枪在降温,升温时根本不会跑码,所以数显根本就是个噱头,就这点个人感绝缺点大大的。

网友F:
回复 网友C:

400度拿下io我怎么拿一个坏一个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回复 网友C:

400度拿下io我怎么拿一个坏一个啊

这个要多多练习的,或许是你枪口挨得太近,把芯片搞坏了。

网友G:
不建议买气泵式的风枪,旋风式才是王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建议买气泵式的风枪,旋风式才是王道。

旋风式只是用途多一点而已,但火力比气泵若,还有没气泵耐用。

网友H:
新野的看法和我的实践有出入,旋转风枪用途与气泵的一样,火力更柔和,里面的小无刷扇寿命相当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[ 像这种风枪现在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,一个气泵,一个手柄,一块控制板,电路简单,最多加个7107的数字表 ...

事实真的上这样吗?

网友:
另外旋转风枪发热丝的寿命是气泵枪没法比的

网友(点评):
让你这么说,看来我是选对了,现在用的就是安泰信858D型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新野的看法和我的实践有出入,旋转风枪用途与气泵的一样,火力更柔和,里面的小无刷扇寿命相当长。

以前在其他地方看到本修介绍风枪的视频说气泵的技术比较成熟啊,视频里还说近些年来旋转风的寿命和技术已经接近气泵式的,从这个视频一直误以为旋转风的寿命不如气泵的,原来旋转风的这么强,刚开始也想买旋转的,但看到很多人说旋转的火力不够猛,我买风枪是想给主板的通孔元件吹化焊锡通孔用的,但AT852D达不到我的要求,有些孔很难通,风力开到8,温度开到480,四个通孔吹了很久一段时间只通了两个,看来《电脑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光盘》里的视频给电解电容通孔,并不是所有国产气泵式都能通用的。

网友(点评):
你的出发点就有问题 PCB板的元件脚过孔,一般都是用吸锡器+烙铁来通的,而且速度又经济而且不会伤到PCB板。前提是熟练。

网友H:
首先我要肯定的是风枪不是用来通主板的焊盘过孔用的,无论旋转风枪还说气泵风枪。那么吹,PCB很容易坏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首先我要肯定的是风枪不是用来通主板的焊盘过孔用的,无论旋转风枪还说气泵风枪。那么吹,PCB很容易坏掉。

质量好的PCB一般不容易吹坏,也没有起泡,只是吹后黑了,这个如果交给客户的话,肯定无法接受,还是老实用焊台好了。

网友:
拆电容用刀头啊,直接两脚上锡,边拆边上,几秒钟一个啊,双排的20脚以内的芯片,两把刀头同时下,快得很!无铅的PCB就要温度高点了!

网友:
讨论的恋激烈的吗

网友E:
回复 网友C:

数显屏幕只有降温时才能观察到风枪在降温,升温时根本不会跑码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page=1#pid3714356
那是因为你的风枪数显表头探测的是旋钮设定的的电压,而不是来自温度传感器的电压,事实上数显有好几种:1、表头探测传感器电压的,升温降温都实时显示 2探设用户设定电压的,升温过程就没显示 3、用两个表头显示的,4一个表头通过开关切换显示的,我拆解分析过很多各种牌子的风枪,差别不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I:

确实是这样,早年风枪是暴利行业,现在做这个的多了去了,利润空间也没以前那么高了。说到底这东西没什么技术含量。非恒温的是最早的直接控制可控硅导通角控温,恒温的大多是把温度传感器的电压与用户设定电压比较控制可控硅,也有些是用单片机采样控温效果不比用比较器的好。

网友:
据说风枪十几年以前卖一万多元一台,暴利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回复 网友C:

数显屏幕只有降温时才能观察到风枪在降温,升温时根本不会跑码

谢谢你的指教,不过你说的太专业,本人有些看不懂,呵呵。

网友J:
我的风枪跟楼主的 一样啊 我是买的 经济套装 新手 跟你一样 我的风枪 压根 还没用 就给朋友吹了一次 手机 烙铁 倒是 用了 几次 还可以 我的风枪 没你说的 那么声音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我的风枪跟楼主的 一样啊 我是买的 经济套装 新手 跟你一样 我的风枪 压根 还没用 就给朋友吹了一次 手机 烙 ...

你的风枪声音大不大对比一下我一楼两个视频就知道了,一般气泵式的风枪都是这种声音。

网友:
从哪里学习到的用风枪给电容通孔? 这个方法有点山寨了

网友J:
回复 网友C:

估计 是我这 临大马路的事 我没仔细听 今天晚上做个活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俺用KADA850的风枪  风打到5  热打到6 轻松拆下IO的、高级的东西倒没用过!!!

网友:
从基地《电脑主板维修从入门到精通光盘》视频里学到的,还有没更好的方法,管理露几招让俺们学学,欢迎指教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回复 网友C:

估计 是我这 临大马路的事 我没仔细听 今天晚上做个活试试

大马路听不出来的,这风枪其实声音不算太大,还可以接受,其实干活时注意力已经完全集中在被拆或焊的元件上面了,不太注意几乎可以忽略噪音。

网友E:
回复 网友C:

通电容的引脚过孔,一般设定风力最大,温度能熔锡,风嘴压在孔上,不漏气,很好通,温度别太高,很好通,pcb不变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回复 网友C:

通电容的引脚过孔,一般设定风力最大,温度能熔锡,风嘴压在孔上,不漏气,很好通,温 ...

但我把风力开到最大,温度开到480,吹了好一阵,不过风嘴没压在孔上,主要怕风嘴戳坏PCB板子,焊锡还是不容易化,我测试的主板是那种标准有铅大板,不知道是不是大板的散热性较好的关系,还是AT852D火力不够?

你说的风嘴压在孔上,那风枪温度应该调多少度安全?

网友E:
压在孔上不是用力压,理解为放比校妥当。温度设为300左右,根据板子散热决定,散热快的稍开高点,慢的可低点,可以找块坏试验下,摸清风枪特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压在孔上不是用力压,理解为放比校妥当。温度设为300左右,根据板子散热决定,散热快的稍开高点,慢的可低点 ...

谢谢你提供方法,不过我刚才试了下风力调掉最大,温度调到480度,放在孔上了大概有三分钟,那焊空的锡愣是没化开,估计是852D火力不够猛,但拆IO和场管倒是不慢,应该不存在发热丝质量问题。

网友G:
同样的口径,旋风式能给被加热体最大化的面积加热,最大化的保护蕊片,其原理是优于气泵式的。至于寿命问题,国产各牌子之间实在不好比较,都半斤八两。大家不修手机吧,修了手机你就明白了旋风式压倒性的优于气泵式,新人买的旋风式,老手换的全是旋风式。
        另给一个小经验,配套的风枪嘴,别装最小的,把最大的那个嘴装上,约1厘米粗那只,平时使用时风量全开到最大使用,这也可以极大保护被加热体。特别是气泵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同样的口径,旋风式能给被加热体最大化的面积加热,最大化的保护蕊片,其原理是优于气泵式的。至于寿命问题 ...

风量最大,容易吹跑小元件的。

网友:
新手都你这样的,认为小风嘴小风量才好,其实刚好相反,大风嘴大风量,你一试就知道了,手机零件我不怕吹跑,何况电脑。

网友(点评):
其实我用的是那个5MM口径的风嘴,3MM的口径用一次就没用了,论坛月饼老师好像说过,被焊物件越大,风嘴就要换更大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旋风式出风口比其它的要温柔得多,直风式的你开最大可能一吹要跑一大片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H:

我以前 本来打算 买8205 了 后来 也买了个852D

网友:
跟商家商量准备换个QK 850A+的,到时在上评测。

网友:
拆电容风枪没有刀头好用,而且电容脚细,正面的锡化,反面的不一定能化.
使用刀头一下子就拿下来了。

网友:
我用高迪952,370度左右就可以啊,是不是我是温度不准啊

网友(点评):
高迪的东西还是不错的,毕竟是广州产而非山寨。

网友:
看完讨论,受益匪浅。真没注意,风枪中的学问那么大。我用的850B的,去年买的,老想换个柔和风的,还没换呢

网友:
我也买了个新的,和烙铁一体的,觉得哪个烙铁功率太小了好象是30W的,我估计没有30W也就25W。有没有办法把他搞大一点。

网友K:
我喜欢用无刷风扇的风枪。。出风柔和噪音低,风泵的太吵了,,风速还硬,经常把锡球吹跑哈哈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我喜欢用无刷风扇的风枪。。出风柔和噪音低,风泵的太吵了,,风速还硬,经常把锡球吹跑哈哈!!

最好是柔风和气泵各备一台,就完美了。不少人抱怨旋转风拆IO或大四角芯片太慢。

网友:
这个安泰信的多少钱我用的杂牌850D 效果还不错

网友:
电容还要通孔吗。没有这样焊过。直接焊上不就好了。

网友:
请教一下,通孔用什么比较好?用通孔锥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,老手不用通孔,烙铁加热,电容往死里顶就安装完毕。

往死里顶容易把电容搞坏的

我一般用打屁股针用的钢针头,大小号忘了。反正有大小2个号,挺好用的

网友:
自己买的是850A+的,无刷风机的吹起来不太给力.气泵式的噪音比较大.每个人习惯不同,用途不同

网友L:
引用 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
LZ为什么不早几天放上来啊我是一号下的单买了太850B的,今天道的货,试了下就后悔 ...

风枪就是用来吹的,难道你吸的?

网友M:
我有2台风枪一台850AA+一台850的
850的风枪调到400度拆件有的困难,850AA+350度芯片吹爆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有2台风枪一台850AA+一台850的
850的风枪调到400度拆件有的困难,850AA+350度芯片吹爆了。

应该是杂牌的吧,850A火力听说是最猛的了,如果还有元件拆不下来的,估计要上2000W的进口吹塑枪了。

网友N:
我买了安泰信852CF,风枪嘴和上风枪嘴的地方接触不好漏风,手柄发汤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我买了安泰信852CF,风枪嘴和上风枪嘴的地方接触不好漏风,手柄发汤

其实你应该买AT852D才对,做工还行,没有你说的现象,852CF价格应该更便宜吧?

网友:
对,我现在用的852D 虽然没有的好,不过也还行

网友O:
我有2台风枪一台白光850B气泵的。一台威乐离心风机的。
性能各有千秋。总体上威乐比白光强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L:

就这理解能力还学维修在回去看明白我的话再来回复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风枪就是用来吹的,难道你吸的?

就这理解能力还学维修在回去看明白我的话再来回复吧

网友:
我买的也是852D 280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我有2台风枪一台白光850B气泵的。一台威乐离心风机的。
性能各有千秋。总体上威乐比白光强点。

阿平老师,那个威力的应该是柔和风的吧?威力和白光的风枪要是发热丝坏了,配件难买啊。

网友G:
孔两端预热数秒,电容轻轻就放进去了,,,,,根本不需要什么大力去顶去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难怪LZ要吹洞洞,,,,,原来是铬铁没用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孔两端预热数秒,电容轻轻就放进去了,,,,,根本不需要什么大力去顶去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难 ...

大力顶是开玩笑说的,没想楼上几位太认真了,再说大力顶的话,容易把引脚顶弯曲,我都换过很多次电容了,这个基本常识能不懂。

看看我换的电容焊点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当时基地上没有852D了,客服推荐852CF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