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 主板。。。通病的问题。。。没解决。。。了解这板的进来看看

楼主(2011-04-03):
主板的问题就是测试卡插上去。。。灯一闪一闪的。。。。测主板电压。。又都正常。。。。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。。我这里有好多板板。。。都是同样的问题。。。。。知道的朋友。。。。帮忙看一下好吗谢谢了

网友:
不懂 路过 帮楼主顶一下

网友:
不明白,你应该说详细一点!

网友:
新手学习当中 顶。

chinachenhua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明白,过来看一下

214946366 -5 为什么扣分你知道!

网友:
楼主应该说得具体点啊

网友:
怎么样的闪法发个图片上来看一下!上诊断卡显示一闪一闪的有些缺少一个桥供电

网友:
以前478intel主板的时候,这个问题是内存的供电管有问题,换个就好了,这个你也换个试下

网友:
INTER  原装版的板子  通病好多都是BIOS问题 刷个资料啊

网友:
上面有好几个灯,不同的灯代表不同的意义,你查一下卡的说明书就知道了!

网友:
刷BIOS试下

网友:
把板子发给我吧。。20元一块

网友:
inter原装主板BIOS和COU座子出问题的几率很大的,
如果电压,时钟 ,复位都正常的话,可以考虑刷BIOS ,
或者压下座子

网友:
月饼 -30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你查了哪些电压是正常的? 如果全都正常的话,那只有是空焊的问题的了

网友:
英特尔的主板 IO坏得很多的.我遇到过加电保护 .是IO坏了导致的.一闪一闪的遇到过845主板 CPU电源管理IC坏了.触发后 检测卡灯一闪一闪的.

网友:
这些板真的不知道怎么说....我早上测了一下又能跑码了..跑完了重启一下又开始在闪了...闪的时候是测试卡上的灯全闪.......电压都是一高一低.的<比如0.45-1.0这样的跑>桥的电压.......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...BIOS问题排除了.......电源IC换了一个....IO   ....也换过........

网友:
CPU供电IC,坏了通病

网友:
是吗朋友你确定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兄弟呀我换了3个IC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呀....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