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IGABYTE M2VLE-RH,时不时开不了机!

楼主(2011-04-03):
今天接客人的一台机子,说是开不了起,在家放了一个月。
接到机子后,我按了按开机键,没有反应。首先检查了电源,发短接14针电源风扇不转。我就马鞍就怀疑电源坏了,于是换了个新电源,结果发现CPU风扇转了一下就不转了,很明示是电供不出去,所以我把CPU供电取了,结果主板正常供电。再把CPU供电按上,哇竟然亮了,真是太搞笑了。我怕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,所以还是测了一下CPU供电电路的元件,没有损坏了。说是就装上机,边测边等客人过来取。
客人取走机子后没有一会儿又打电话来说,开不了机了。我那个郁闷哟,我在店电乱豆弄也没有问题,她一回到家就不亮了。这次我觉得主板没有那么简单了。
待我再次取回机子进化论怎开也开不了机,后来把风扇取了,再上上就能点亮了,我就郁闷,CPU底座是穿过去的,所以存虚焊的问题。
实在找不出问题在的所在,会不会是CPU有问题哟?是ADM ATHLON 64*2,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,麻烦指点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:
楼主说的不明白,是不上电,还是上电不亮啊?  时上时不上电,可能是晶振的问题

网友:
先换一个cpu试试、我个人感觉是主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这主板桥容易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哥们,是什么桥,北桥 吧?

网友:
加焊一下桥

网友:
谢谢,各位朋友,等我BGA回来了,我就加焊北桥!哈哈。

网友:
1.些主板为技嘉代工联想机子的主板,南北桥为VIA的桥,不容易虚焊
2。此主板的桥供电那里容易出问题,更换这里的二个MOS管和电容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