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什么好的办法对待红胶。

楼主(2011-04-03):
    这是个很头疼的事!在坐的也知道那些机子的胶是最难对付的,但好的办法却很少。搞不好就掉点了。想必你们也掉过,而且更过分的是,掉了整整一半。。。。。那叫衰啊。。。这一点很明确的降低了我们维修机率。
   只能说真*脏话*见鬼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掉整整一半的 应该不是取BGA时候掉的。是在没有取的时候就已经掉点了

网友:
有同感 还有的时候 做显卡的时候 北桥冒珠了  真晕 工作量 越弄越大
谁有好的办法赶快分享一下吧 别藏着了 哈哈 谢谢了

网友:
红胶白胶嘿胶都是胶,仔细研究,动脑动手,并不难搞

网友:
用刀片把四个角剃干净点,再把BGE温度调高点用镊子轻轻往上翘

网友:
做带胶的,用测温线测一下温度,只要温度到了,肯定不会掉点的

网友:
看是没那么简单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失败过好多次,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就介绍下   楼下继续

网友:
用风枪 拿个平头的戳子给一点点刮掉

网友:
设好温度曲线直接取不会掉点的

网友:
粘的紧紧的,硬扯,板层都扯下几层来.

艺高人胆大,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.

网友:
风枪吹  镊子挑开

网友:
用风枪调准温度 慢慢就抠下来不少胶!慢慢熟练就不用愁了!以前的前辈们也是这么过来的

网友:
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风枪了。

网友:
红胶有什么难的,真正难的是像富士通三桥全部打满黑胶的。在TCL的一款机上也看过。

网友:
比较耐催的芯片 比如inter的桥和N卡 遇到红胶 最好才下来从坐下 挑不干净红胶做不好桥 就算当时好了 也会返修 挑干净芯片里边的有点难度 挂断线的风险很大   所以才下来从新做

网友:
我见师付们做也是用风枪和针头慢慢挑胶掉的。

网友:
把助焊膏吹进桥里,温度到了用平口螺丝刀轻轻一撬。

网友:
红胶应该很简单的呀,我就用风枪200多度吹,风开大点 然后用刻刀抠抠就可以了  往下取的话只要温度到了锡珠化了  肯定是不会掉点的!

网友:
这绝对是个技术活

网友:
挑红胶要有耐心的,温度高点,用针尖

网友:
先放点焊膏放在bga上到时200度左右用镊子挑出,红胶应该很容易

网友:
只要不是灌里的,像IBM的那种,都好弄,用风枪和镊子翘就行啦

网友:
来自: 广西南宁
红胶好搞温度在220就可以搞定,就是黑胶麻烦220搞不定。

网友:
用风枪吹着然后用针慢慢的挑 但只能拨掉外围的 直接加焊的几率不大 做好的方法是把外围的胶拨掉以后 在上机取下芯片 然后用烙铁把胶加热挂掉 出掉点的几率很小

网友:
桥外面有红胶的话 用热风枪吹着去掉 下面还有的话 等到锡球融化后 用一字起(螺丝刀)伸到低下 一转就行

网友:
用风枪开到200度左右边吹边用美工刀或针把胶挑出来。这需要很大耐心的。

网友:
棉花浸脱胶液敷几个小时就软了,然后风枪加热用针挑

网友:
任何胶 在高温下 都可视之无物

网友:
温度不够吧,如果温度够,就可以翘了。

网友:
有没有人用过:利通脱胶剂 BGA脱胶剂\BGA拆胶液 迅速剥离BGA芯片的封胶,效果怎么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