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!!大家帮忙看看。这是什么问题。。

楼主(2011-04-03):
什么问题??

网友(点评):
快播提错,一般是软件不兼容引起的。先排除软件问题卸载重装,不行重做系统,最后考虑换内存

网友:
1系统问题
2内存问题
3硬盘问题
LZ你自己试下看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是程序问题,快播用来看A片多了,中霉毒了吧!!

网友:
这是快播的后台上传跟下载进程!有时网络过慢跟上传端口拥堵也会报错!不排除中毒!

网友:
重做系统吧,,,一了百了,,, 哈哈,,,

网友:
先换系统,换后不行就查,内存,硬盘,主板呵呵希望是软件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我认为重做系统可解决

网友:
先软件后硬件,软件本身和病毒的问题,再分别试内存和硬盘

网友:
这种现象,大部分都是软件引起的。重装无效后,可用360清理插件试试。再不行,重装系统了。

网友:
系统问题导致程序坏了

网友:
系统问题或是内存的问题

网友:
内存读取冲突?

网友:
重做系统吧

网友:
我也见过这种现象,用360清理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换根内存条吧     要不就是硬盘    你也可以从做系统

网友:
这种问题很普遍的,首先电脑是没的问题的,一般不影响使用,如果影响到使用了那重装系统

网友:
内存不兼容吧

网友:
楼上 不懂的 就不要乱说, 还内存不兼容,我去你的。 那是提示的快播软件错误。你那一般都是软件错误,还有就是看片的时候中病毒啦, 跟内存不兼容有嘛关系,

网友:
换系统吧,系统出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