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为cpu主供电和核心电压

楼主(2011-04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:
好像有核 心电压和接口电压

网友:
你可能理解混淆了,CPU供电一般就是指的核心供电,主板上的4针插孔12VCPU 供电,它是经过电源管理芯片和驱动芯片来控制MOS管的G极,然后12V经过MOS管的D级经S级控制后得到输出电压,这个电压就是核心供电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,经你这么一解释,清楚多了

网友:
1楼讲的再清楚不过了!!

网友:
爱学习才是好同志

网友:
我貌似明白了!

网友:
vcore就是主供电,也是核心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