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纯手打原创》每日一贴,新手学习,老鸟复习(11)

楼主(2011-04-03):
第十一章。  主板CPU供电

主板的CPU供电主要由电源控制芯片。电感线圈。场效应管。电容等元器件组成、

其中电源控制芯片输出电压一般为1.1V-1.8V

CPU供电模块中容易坏的有电源管理芯片,场效应管,电容。电阻。

下面说一下检修流程。

1.测Q1 的S级是否有电压输出。
2.测Q2是否损坏。
3.测电感2和电容C3-C6
4.测Q1的D级5V电压有没有
5.检查电源插座第4脚到场效应管D级的连线。
6.把场馆Q1的D级悬空,检测从属电源芯片U2输出端有无电压,
7.测从属电源芯片的5V和12V是否正常
8.测查电源插座到从属芯片的线路
9.看电源管理芯片的5V供电有没有,
10.查电源插座到到电源管理芯片的线路
11.测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 也就是5V正常不
12.再查电源插座第八脚到电源管理芯片PG信脚之间的连线、
13.更换电源管理芯片、

网友:
支持,顶一下,对新手很有帮助的说

网友:
温故而实习之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又长了一点见识~楼主加油```

网友:
的确很详细.太给力了.谢谢了

网友:
说的很清楚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