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 788DF没有红颜色

楼主(2011-04-03):
头天晚上使用一切正常关机休息,第二天开机后发现桌面上的图标缺红颜色.
请大家帮助扣除一下啊.
谢谢.
桌面

网友:
换根VGA线试一试。

网友:
尾板上有虚焊的地方。

网友:
拆开后盖后没有看到明显的虚焊部位,然后除了一下灰尘,连接后颜色正常了,可是开机了一会后又突然变得没有了红色。
关机后隔了一个小时后再开机颜 色又正常了。然后过了大约有半个小时就又变成没有红色了。
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。

网友:
如果VGA线没问题,视放驱动IC容易虚焊

网友:
视放电路中,有开焊,,,

网友:
要先肯定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,要是就修红色的,

网友:
补焊,不奏效,量前级视放和末视放,确定问题,我有次碰见这种问题,但不是三星,就是末视放块不良

网友:
要是有示波器就方便了,这种缺色故障我都是用示波器来跟踪的。几分钟可以查到故障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