墨攻电源维修记录

楼主(2011-04-03):
电源型号:墨攻 节用300B  额定功率200W 峰值300W
故障现象:无直流输出,计算机无法启动。
检测分析:拆机未发现保险管熔断,各电解电容外观无异常,电路无明显烧过的痕迹。测紫色线电压5V,测绿色线电压14.3V。由此进一步检查PWM控制芯片7500B各管脚电压,结果如下:
管脚:           1          2        3     4         5       6     7     8     9     10     11     12     13     14     15     16
电压(V):12       12      12    12      12     12    0     0     0     0        2      12     12     12     12      0
7500B第14脚电压异常,更换后测管脚电压,结果如下:
管脚:    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4         5       6       7       8      9     10      11      12     13     14     15     16
电压(V):0       5       0     3.6     1.8    3.5     0     1.5     0       0      1.5     12       5       5       5       0
4脚电压3.6V说明电路进入保护状态,检查直流输出端,发现一39Ω偏置电阻开焊,处理后7500B4脚电压0.12V,正常。模拟开机,测绿色线电压5.1V,直流仍无输出。静态测7500B 8脚、11脚输出的驱动三极管1815结间阻值正常,在线阻值0.5K。模拟开机,测主开关变压器输入端交流电压13.6V,输出端测不到电压,不正常,说明有一只开关管没有工作,进一步检查主开关管13007,发现一只管子结间断路 ,更换13007模拟开机,再测主开关变压器输入输出交流电压正常。进一步侧7500B各管脚电压正常,结果如下:
管脚:           1       2       3     4         5       6       7       8      9     10      11      12     13     14     15     16
电压(V):5       5       3    0.12     1.8    3.5     0      2      0       0       2       12       5       5       5       0

测直流输出各电压正常。

网友:
不错 逮住了主控芯片7500.

网友:
思路清晰,分析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