罕见的问题?????

楼主(2011-04-03):
主机开机,显示器1无反应。换显示器2 正常。在主机运行中,连接到显示器1正常,但是重启以后就无显示。紧接着连接显示器2,也无显示。
高手解答。。。
重启
连接显示器
显示器

网友:
呵呵 有点怪哈 你就没想过换张显卡试一下

网友:
主要看显示器1、2是什么显示器。

网友:
显示器1 2在其它机子都正常的话,就是这台主机问题,先排除显卡,再看其他。

网友:
主机和显示器2单配,正常的很。

网友:
分辨里跟刷新

网友:
是不是VGA线有问题
换根试下

网友:
你也可以把的有问题的显示器和别的显示器试一试.

网友:
怎么不像显示器问题啊

网友:
不要着急 慢慢查 一步一步来,换台主机跟显示器1搭配用看有那种问题没
要是没有就是主机问题咯

网友:
主机设置跟显示器不兼容或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现在确定是显示器的问题。问题是:接显示器能开机不能进系统也不显示,拔掉显示器,开机进入系统,再插显示器正常。重启以后问题问题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