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笔记本掉电的维修思路

楼主(2011-04-03):
想请一下笔记本掉电维修的维修思路,一种是上电过程中掉电还有就是能进系统运行过程中不定时掉电,像这样的故障该从哪方面着手,给些思路,在此感谢各位仁兄!!!

网友:
期待高手出来解答,我也有同样的问题,支持一下

网友:
这个基本上很难,
我也在学习中

网友:
期待高手回答,很想知道

网友:
我只知道,有些本本只要一个电压没出来。就会掉电,的些内存检不过也会掉电,有些没上CPU也会掉电;进系统掉电,一般是温控或接触方面的问题。

网友:
有待高手回答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