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液晶有信号显示但白屏

楼主(2011-04-03):
新人学修液晶显示器,收到一台显示器白屏但有“无信号”信息显示,这种情况该什么查修呢。谢谢前辈们啦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回复,这程序能刷写的吗。

网友:
程序能刷写的

白屏的话,估计不是程序的问题。试试屏。或者上个图片啦看看

网友:
换驱动板呐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啊

网友:
换VGA线试下

网友:
用通用板测下屏是否有问题, 再作判断

网友:
可能是屏线松了
先试下再说

网友:
可能是屏后面电路板问题

网友:
你查一下屏电路吧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