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zd7000一通电全部指示灯全亮!!!!

楼主(2011-04-03):
故障:通电待机电流0.035,无触发,换过IO,测主板有一电感5V,开关脚都有5V,主板上找不到3V,请问这种板是不是5V开机的,开机后才会有3V?还有一个问题,此板一插上电源,主板上的LED指示灯全亮!这种现象小北没有遇见过!!!希望前辈们帮助一下!谢谢
主板

网友:
全亮不正常。你先刷个BIOS资料。

网友:
对照图纸,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没有,或者换一个IO试试。

网友:
全亮是不对的吧。
有图纸的话看一下上电时序。

网友:
换IO前指示灯会全亮吗?如果不会的话,那换的IO型号不对。

网友:
换IO前一样全亮的!找这款机的BIOS,请问大家有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