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CR322H 用电池插电源开机 用一段时间 拨下电源 电池会无法充电无法开机!求解!

楼主(2011-04-04):
SONY CR322H  用电池插电源开机 用一段时间 拨下电源 机器会断电,电池好像没有,无法充电无法开机!求解!再插电源可以开机 但无法充电,同时电池电量低会报警,把电池拨掉。再上同样 无法充电,。。。。此机器有1块大板 1块充电板(接电源插头),1块有待机5V,3V等的电路的小板,,无论是拨掉电源还是拨掉电池。。。。电池不能使用这种障太无法改变。必须把大板和充电板 拆开,再装上才正常。。。。。。后来不装屏和硬盘试机。。。。用插上电池插上电源开机。一切正常,在充电1A左右电流,开机后电流也正常 。。。。但用点时间后(有时很短,有时要点时间)本想拨电源看看会断电不。。但奇怪的不断电了。。。但在插上外接电源时。。。电流非常大(3.75A左右 我的电源的估计最大电流,电压也从19.5V降到了 13-14V左右,估计是短路了),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。此机器不装电池非常正常。。。至此。。。头都晕了。。搞不清什么问题了。。。把大小板拆掉。。再重新装上。。不总是拨插外接电源。。。机器开机 电池充电 都是正常。。。求解!!!!!

网友:
电池有没有换过试试.

网友:
就是没有电池换了。。。。。但电池使用时还是蛮正常 的。。。。。。。应该不会有问题。

网友:
我昨天修了一台是充电芯片的问题

网友:
充电芯片是1908E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