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1损坏,导致内存供电电压偏高。

楼主(2011-04-04):
今天修一块845的板子,客户的内存坏了,机子也点不亮,我首先量内存电压3.3V,心想这不烧内存才怪,连忙着手跑了一下,内存供电路,这个板子内存的供是由一个431精密稳压器,和一个MOS管构成的,没有其它的芯片,量了一下MOS的D极,3.3V    G极11.6V,    S极3.3V,    怀疑431损坏,于是拆掉坏的431,在料板中找了一个相同大小的431用内枪焊接好后,通电一试机,可以点亮了。下面手绘了这张主板的内存供电电路图出来,新手可以学习一下,老手帮忙指点一下。
备注:图中431画得有点像场管大小,其实在实物中,431个头很小,和小芝麻三极管差不多大小的,希望新手朋友们不要误解了。多看几块板子上的431就知道了。
另外谢谢大家加的分,我会继续加油的!

网友:
正好学习一下哦。

奋斗小青年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虽然简单,但支持原创嘛

网友:
楼主实战经验越来越来历害了!我也画了一个

网友(点评):
你们画图用的什么软件?

网友A:
看了好一会才明白,431损坏了,DS阻织不受G极控制.导致12V电压通过电阻直接加到MOS管G上面.后果就是MOS输出3.3V电压了. 这样控制内存供电方式不是头一次看到呢.可能遇到过这样板,不是内存供电故障,可能没留意到.

网友:
通过这个也学习了   支持

网友:
画图软件你要的话我传给你!很简单的!

网友(点评):
我也要一份。409020352@qq.com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给我传一下啊,363040372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老兄你好!可以传给我不,谢谢!EMAIL:happyzhengpeng@qq.com

网友:
可以!明天给你传软件在我笔计本里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好学习一下哦

chinachenhua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你这样回复,月饼看到之后要减你的分的,本来分就少。

网友(2011-05-06):
3.3v就烧内存?

网友E:
我怎么看不出431转换来的2.5V内存电压在哪里输出?楼主有空帮我说下哦

网友F:
回复 网友E:

431 只是提供一个基准电压。呵呵 不是直接输送给内存的,而是 给 385 或 324 这些的 一个参照

网友:
就算是给358东东或者324,可是在图中看不出在什么地方给的啊

网友(点评):
这个内存供电电路是由中间MOS的S极输出电压给内存的,只不过我没有画出来而已。

网友(点评):
说起来还从来没见过这个玩意控制内存供电的,358那些的基准一般是电阻对地分压而来。。。

网友:
哦明白了谢谢

网友:
貌似我也看明白了    这地方坏的不多  很少修到的

网友(2015-09-27):
引用 网友A:
看了好一会才明白,431损坏了,DS阻织不受G极控制.导致12V电压通过电阻直接加到MOS管G上面.后果就是MOS输出3. ...

这里431工作相当与稳压二极管性质,本身损坏的话,一般是阳到阴极之间阻值变为无穷大,这里内存MOS管G工作电压正常应该在2.5V左右。

网友:
超过内存条标准工作电压值肯定会烧坏本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了好一会才明白,431损坏了,DS阻织不受G极控制.导致12V电压通过电阻直接加到MOS管G上面.后果就是MOS输出3. ...

这里431应该是起到稳定控制内存MOS管G级导通电压值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回复 网友E:

431 只是提供一个基准电压。呵呵 不是直接输送给内存的,而是 给 385 或 324 这些 ...

说的很对,431提供的基准电压一般连接324 正向输入引脚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怎么看不出431转换来的2.5V内存电压在哪里输出?楼主有空帮我说下哦

中间MOS管S级输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回复 网友E:

431 只是提供一个基准电压。呵呵 不是直接输送给内存的,而是 给 385 或 324 这些 ...

324正向引脚输入的参考基准电压一般是电阻串联分压接地多,这里TL431相当于是 基准电压产生源。

网友:
431现在的 新款主板基本 没有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内存工作电压高还是少的,谢谢分享资料

网友:
3.3内存肯定要挂啊

网友:
431在电源上用的很多,一般 是在5vsb那里,主板上的好像很少见

网友:
这里如果不换TL431的话,MOS管将长时期处于饱和导通状态,也会引起本身高损耗发热击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