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杂牌显示器详细维修过程,新手朋友可以看看

楼主(2011-04-04):
非常常见的故障,新手朋友可以看看,
什么牌子忘记了,就叫它杂牌吧
客户描述机子发生故障时有烟冒出来
暴力拆开
拆开后先拿出电源高压一体版,目测有无元件烧坏,发现电源板的300v大电容已经鼓包漏液了
万用表测试电容两脚已经为0v了,那想都不用想,保险肯定烧断了
换完保险和电容,不要以为维修就结束了,先来看看电源板的电路图,只有知道了原理,才能少走弯路快速准确的找到故障点

图纸不是我手中修的这台机子的,但是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
点击图片放大
首先,接入220v交流电,经过保险f901和热敏电阻NR901进入整流桥BD901,整流出300V左右的直流电压
(其中跨接线路电容C901用于滤除两根交流电源线之间产生的低频正态噪声,高通滤波电容C902和C903用于滤除两根输入交流电源线与地线之间产生的高频共态噪声,和两根输入交流电源线之间的高频正态噪声,L901是共态扼流圈,滤除两根输入交流电源线与地线之间的低频共态噪声,R901和R902用于拔掉电源时给电容放电)
300v分两路一路去电源ic给ic提供软启动,另一路经过变压器T901加到开关管Q901的漏极。
整流桥击穿,300v电容不良鼓包漏液击穿,开关管击穿后对地短路的大电流都会烧断保险,有时NR901也会烧断(NR901用于抑制刚插入电源时产生的浪涌电流
所以遇到保险烧断的故障,换完保险不要直接通电,要检查一下后面的电路,否则后面依旧短路换一个保险烧一个保险
实际维修中碰到整流桥击穿,开关管击穿,电容不良烧保险的故障是非常多的
其中开关管击穿时,还要检查一下开关管源极S所连接的电流检测电阻R930,阻值为0.39欧姆,大电流将开关管击穿的同时很有可能已经顺手把它也一起干掉了(R930是电流检测电阻,开关管Q901导通时电流从漏极D流向源极S,在R930上产生电压,它产生的电压通过IC901的3脚加到IC内部的过流检测比较器)
另外,遇到开关管击穿的故障时,还要检查一下D901,R911,C905,先看它的作用:当关机时,Q901截止,但是T901初级线圈还有电流,D901,R911,C905形成放电回路,它的另一个作用是电路正常工作时,Q901工作在导通截止状态,吸收掉开关管Q901截止瞬间变压器产生的尖峰脉冲,保护开关管Q901,所以D901,R911,C905异常也会导致击穿开关管。

回到维修中来,现在应该知道该查哪些元件了。
先测保险,已断,换掉,热敏电阻,测得阻值10欧姆左右正常,300v电容(万用表测阻值已经为0了),换掉,测量整流桥ok正常,再测开关管,击穿,换掉,测量电流检测电阻,和变压器初级由二极管电阻电容组成的放电回路,都没问题,到此可以通电了

但是此板还有一个问题,高压部分的mos开关管已经烧出了个小洞,

还是跟上面思路一样,先分析下,看看是不是与它相连的元件和电路异常导致它击穿,如果不是它自身原因导致的话,
换一个烧一个

还是看看图先,

图纸不是我手中修的这台机子的,但是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
点击放大图片
大概说下工作过程,跟此板故障是无关的。

因为ic输出的脉冲控制电流小,所以这里加了Q205和Q207用来放大,放大后控制Q203导通和截止。
Q203导通时L201储能,截止的时候L201释放能量,D201续流二极管,给L1释放能量时提供回路
D203过压保护,L201输出电压高于D203的稳压值时击穿
变压器PT201初级线圈与C213组成LC震荡,Q209和Q210组成推挽式回路,他们是交替工作的,就是Q209导通时Q210截止,Q209截止时Q210导通
Q209导通时,电流流过PT201的5 3绕组产生下+上-的电动势,1 6绕组感应到能量产生下+上-的电动势,6脚-与Q210b极相连,所以Q210继续截止,1脚+与Q209的b极相连,所以Q209继续导通,直到磁芯饱和,电动势相反,由q210来导通而Q209截止

回到维修中,现在Q209和Q210击穿了,看图一目了然,最有可能的就是PT201异常或者震荡电容C213异常引起的,当然还有可能是输入变压器PT201的电压升高导致的,不过上面提到过L201输出电压有过压保护的,这点可以排除了(测下D203有无击穿就可知道)
于是仔细看了下变压器,发现变压器一引脚脱焊,找到问题

最下面的引脚已经脱焊了!

补焊,既然问题找到了,可以换上mos管了
(如果相连电路检查发现没有问题,当然是直接换上管子了,它自己长期高温高负载工作挂了)

这板子的管子是8脚so-8封装的,里面集成两个n沟道的管子,

找了料版没找到,只找到一个PDIP-8直插式封装的

大小不一样,原来的位置是装不回去了,只能改了
先看看两只管子的参数,是否能够代换

原管子的参数

要代换的管子的参数
点击图片放大

看参数可以代换,那就动手改吧

套好热缩管防止铜线裸露在外碰到附近元件

焊接到原来管子的焊盘上后,热熔胶固定下,防止线头掉落,同时线头绝缘以免碰到附近的元件

点击图片放大
最后再到处检查一下,没发现问题后,装机
准备通电,此时我已经感觉到通电肯定能亮了

点击图片放大

维修结束

有的朋友也许认为还不如直接改通用来得快,呵呵别看我长篇大论维修过程这么长,主要是写给刚接触显示器的新手朋友看的,
实际维修时这么点东西一会功夫就检查完了,也就最后高压部分没配件费了点时间

精通原理加上经验积累,大部分电路故障都是秒杀的。

水平有限欢迎指正补充,谢谢

网友:
不错啊  就是丑了点

网友:
楼主写得不错啊,值得大家学习一下。顶

网友:
不错!顶一个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太牛XX了吧,看的我都晕了

网友:
讲的很详细,就是改装的丑了点

网友:
l楼主的理论和实际很强啊

网友:
维修思路及检测步骤都正确 只是图中提到的mos管 看原理应该是P沟道的 可用FU9024N   -55V   -11A  替代 你如果使用了N沟的 肯定不能亮

网友(点评):
呵呵你没仔细看,是n

网友:
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

网友:
强人,就是太难看了,报价太高不如买台新的

网友:
挺详细的 电路图理解也不错 能不能问下 楼主电路知识是在学校里学的?

网友:
基本零成本   呵呵  加油

网友:
很好啊 真的让人羡慕的水平啊

网友:
水平确实不一般,电路分析解说的很好。

网友:
非常詳細得教學 '講的很詳細  是個很好的教材

网友:
楼主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的资料,有没有专用的网站呀

网友(点评):
你搜索下论坛里好多lcd资料,芯片资料上http://cn.alldatasheet.com/找

网友:
这维修经验不看,对不起亲戚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自学的,你看我写的内容很多词汇都不是专业的,呵呵

网友:
写的太好啦 学习了!!!

网友:
好壮观的飞线啊
学习了

网友:
对新手帮助很大的
、支持

网友:
楼主基础很好啊。

网友:
楼主理论知识果然强悍,我对显示器不太懂,每次都是换板!羞愧啊‘

网友:
开焊是罪魁祸首,,,,,

网友:
写的太好啦 学习多谢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楼主是家电维修转行的吧,震荡电路玩儿的太熟了,我看着都头疼。

网友:
这样的教材才是我们这些初学者最最期望的好帖子,看完帖子领悟到保险烧了换之不一定就稳妥。

网友:
精品啊.楼主分析的太好了.

网友:
你这个电源板损坏的元件不多, 这两天修了两块明基17寸液晶, 全是电源板坏, 400V电容, 开关管, 电源IC  , 贴片电阻好几个, 贴片三极管二个, 0.39欧电阻, 修好费了不少时间

网友:
分析得太好了,希望能多看到楼主的文章

网友:
向楼主学习,向工作在芯片级战线的经验者致敬!

网友:
强人呀!!要我就换板了!!

网友:
强悍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不错啊   学习了

悦颜浅笑 -5 水了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自学的啊  实在佩服楼主 图文并茂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 真的是太感激了  维修思路  是最关键的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精神 希望以后碰到问题能够请教

网友:
好详细啊,学习了,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哥们修个东西得多久啊?又图纸又改装的。

网友(点评):
晕,修显示器当然用不到图纸,加上图纸是给新手朋友看的。不拍照的话这种故障不会超过二十分钟

网友:
感谢楼主写这么多字,学习了!!!

网友:
只看不发言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看了之后有点昏昏的 不过直的学习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 ... p;page=1#pid3719335

LG Philips LP141WX3-TLN2显示屏 闪屏的怎么修?

网友(点评):
屏坏了换屏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经验人享!!

网友:
分析精准,适合我们新手看啊

网友:
新手学习 要多看看 了解一下思路

网友:
写的非常好..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可以当老师去啦

网友:
很不错,由其是直插代换的相当有功底

网友:
楼主的理论知识还不错,想学习电子基础在那学的!可以推荐本书给我吗?我半路出家的,遇到这种问题,通常都是给别人换板,拿货40多,根本没钱赚!!!想深造下!!谢谢

网友(点评):
我没买过也不知道哪本书好,网上开关电源电路的资料很多,论坛里也有很多lcd资料,里面都有讲电源板和高压板的开关电源电路

网友:
目测有无元件烧坏,发现电源板的300v大电容已经鼓包漏液??还有烧毁的照片。这不有点矛盾了。不过修的思路不错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请问哪里矛盾

网友(点评):
楼主的意思是,第一步要目测有无元件烧坏……

网友:
LZ写理论可以  大部分电源高压板也就那么多种如果不太了解会很麻烦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,高压部分的mos开关管已经烧出了个小洞
本文来自:迅维网(www.chinafix.com.cn),详细出处参考: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379907-1-1.html

网友(点评):
目 测 有 无 元 件 明显损坏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哦!谢谢!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这才叫维修呀!!图文并茂,原理分析,非常适合我们学习。

网友:
顶一下,受益匪浅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楼主以前应该是修CRT 彩电出身的,其实LCD 的开关电源或高压板。的复杂程度远不如以前的大屏CRT  彩电,过压,欠压,恒流驱动,过流,等保护电路。

网友(点评):
恩lcd的电源部分升压部分的开关电源电路的确很简单。

网友(点评):
太打击我了,5555……我一直搞不懂开关电源

网友:
技术刚刚的啊,羡慕

网友:
不错,就是高压改的太不好看,

网友:
哇!! 很詳細的維修記錄,
感謝樓主的無私分享,小弟學習了。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不错 作为新手要多学习学习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思路明确,细节详细,讲解通俗,很值得学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