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接一美国Gateway的MA6的本子怪故障 看看吧

楼主(2011-04-04):
今天接一美国Gateway的MA6的本子怪故障 看看吧,是这样的,开机 能正常显示,到引导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显示了,就一灰屏?连光标都没有?但开机进COMS是正常的,不管调什么启动项都是无法启动机器 ,一直是灰屏?有哪位高手修过些类故障请帮帮忙谢谢了

网友:
刷bios资料。。

网友:
刚修过一台奶牛的机器,换南桥无果后更换时钟芯片后搞定,仅供参考。。。

网友:
维修顺序:重做系统  代换硬盘 加焊南桥  刷BIOS。

网友:
很明显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驱动不对也是这种现象

网友:
换南桥  刷BIOS 试试

网友:
各位大侠,我更换了南桥,故障依旧,请问谁有GATEWAY,MA6的BIOS的文件,帮着上传一个,小弟在这里谢谢了。我刷个BIOS试试看

网友:
没有修过,路过学习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帮忙,我在原机器上拆了一个原BIOS的片子装上,机器进系统系统了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