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410M 按开关没反应 按恢复键可以开机

楼主(2011-04-04):
   我接到一台联想410m的笔记本电脑 按开关没反应 按恢复键可以开机 ,开机进系统就屏上面没有任何反应 ,外接显示器正常使用。重做系统试过不装显卡驱动屏可以 显示,显卡驱动装上就黑屏了外接还是正常。有哪位高手遇见过相同问题

网友:
显卡供电、加电容试下

网友:
是不是屏的休眠开关出问题啦,看看

网友:
是独立显卡的,显卡坏的机率是99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