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盈通G9500GT-256D3标准版BIOS?

楼主(2011-04-04):
求热心人帮忙盈通G9500GT-256D3标准版bios。此显卡故障为检测不到显卡(一长两短),可以读取保存bios,但再刷回时提示有128字节数据不匹配,刷一个七彩虹的9500gt也是如此。
想找一个好的原版BIOS试一下,哪个热心人帮忙传一个,先谢谢了。

1605238659@qq.com

网友:
参数加 -4 -5 -6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参数无误,nvflash -4 -5 -6 xx.rom
                 {nvflash r xx.rom}
求BIOS

网友:
能否把你的BIOS发个给我,我的影驰9500GT加强版256M DDR3 128B死马当活马 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能否把你的BIOS发个给我,我的影驰9500GT加强版256M DDR3 128B死马当活马 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你怎么确定是bios的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好像其它供电什么都正常 就是不亮跑2B,只有医医BIOS看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那块显卡BISO早换了,原BIOS不知道弄哪了,显卡还是不行

网友(2011-05-05):
盈通G9500GT-256D3
从好显卡上读出来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太感谢了,试一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