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-1319f

楼主(2011-04-04):
今天接到一台HP 1319F的一体机,定影腊坏了,我拆机之后换上新的定影膜之后,装上之后,一开电源就卡卡的晌,还没有装上墨盒呢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反复的拆了几次,再装还是一样的,我没有动什么东西都是原样装上去的,一个劲的卡卡的响,,请教一下高手们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高手请出出招啊,帮我分解一下啊

网友:
哎,问了一个问题没有人解决,我自己发现问题了,发出卡卡的声音是两个轮子之间接触不好,HP1319原装上面的那个定影膜的钢辊比我换了这一根粗一点点。现在重新去定了一根,明天装上去应该没有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