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60改通用高压后接屏线就断电,屏线取掉接外接正常开机

楼主(2011-04-04):
R60最开始是高压坏, 手头没原装高压, 换了个通用高压, 开机信号不好找,从屏供电拉了线过来做高压条ON/OFF信号,开机正常。 用了一会断电了, 再开机电流走到1.10左右断电。  以后每次都是屏线接上就是这样, 屏线不接的话开机正常, 接外接也正常。 怀疑是屏的问题,  可是屏取下来放到旁边的T43上显示正常, 看来屏没问题。 大家分析下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没换屏线看看?

还有屏的接口检查一下。

网友:
把开关信号线改到电路板上

网友:
开关信号没有弄好。。中间接个10K电阻试试。

网友:
这是主办上的保险问题i看看

网友:
应该是改的有问题,不然怎么会掉电呢。

网友:
现在是不接高压也断电, 只要屏线插到屏上就断电。  主板上屏供电3.3V连的一个保险销电阻上面标的数字是470, 我量了下阻值也正常, 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呢?

网友:
找到问题了,确实是主板上的一个小保险断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