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装好的系统用一会就黑屏

楼主(2011-04-04):
今天给客户装系统,是GHOST XP。装好后用一会就黑屏了,显示什么推荐使用尺寸什么什么。一开始以为是系统版本的问题,换个系统还是一样!最后看显示器是15寸的,想想应该是分辨率不支持,重启进安全模式把分辨率改成1024X768,开机好了!
还可以在安全模式里把显卡驱动禁用下。

网友(点评):
自己把问题解决最好了

网友:
这样问题好。谢!

网友:
这个系统问题解决不错,学习学习啦

网友:
遇到不少这样的问题  都已经解决 嘻嘻

网友:
以前也遇到过。送机子过来,习惯把分辨率调好

网友(点评):
是的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我跟你一样

网友:
这种问题楼主也发出来啊 你是外行嘛~~~

网友(点评):
很同意你的观点。

网友(点评):
不要这么说别人,你也是一步一步走来的,你现在也可以说还是个垃圾、、、

网友:
细心+用心

网友:
晕 vga模式

网友:
小毛病。。。。 给新人看看可以

网友:
客户拿机器到你店里来装系统的,注意问清楚客户显示器尺寸,不然设置过高,客户拿回家可能直接不亮的

网友:
给新人看的啊,

网友:
一个字  太好了

网友:
也就是说遇到问题,先软件再硬件。

网友:
标准 1024x768

网友:
同样的做法,我也试过~!!!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所以装系统自动分辨率我都不选择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也是按照1楼的方法

网友:
我的原则是:不管客户的显示器分辨率多少,一律调成1024*768。不然有些人让他进VGA模式,电话里能墨迹10分钟

网友:
呵呵   是的   调统一了好。。。

网友:
以前也遇到过啊  分辨率 调不好 不是用一会黑屏 是当时就黑屏  又重装一遍  哭的感觉都有了

网友:
1024x768
这个是通用的   出去的机子不知道他的显示器是什么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
可能就是知道也是这样搞吧    一般客户怎么可以去改

网友:
学习了,好注意。就是笔记本怎么进安全模式。

网友:
是个不错的方法,学习

网友:
以前我也遇到过,调分辨率黑屏了,不知道怎么办,又重做系统。后来才知道 在VGA模式能调

网友:
用600X800的开机看啊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啊  当时那女的显示器还还是15寸的我那个蛋疼啊 到她家帮她看  她家离的那叫一个远....

网友:
其实不用进入安全模式的。开机按F8进入vga模式的。在里面把里面挑成800乘以600就保存重启就行啦。其实不用进安全模式也能跳的

网友:
这种问题是有,直接VGA模式最好
,进去设置就可以

网友(2011-05-09):
可以进安全模式,将显卡驱动卸载,进正常模式后,重装驱动即可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啊,学习了,谢谢楼主分享!

网友:
这种是保护性黑屏,分辨率设置太高了。

网友:
值得我们新手学习

网友:
少见,少见,学习

网友:
你的应该是调下分辨率或刷新率就行了,液晶是不需要刷新率的默认是60

网友:
lz的这个问题灰常的 经典谢谢分享

网友:
试过同样的问题,VGA就好

网友:
有两显卡时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

网友:
我也一样的经历。不过我去到客户家装系统用他的显示器。

网友:
还有就是换一个系统版本就ok了

网友:
是没设置好

网友:
显卡 驱动和内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个显示器大概不怎么好吧

网友:
想楼主这样的情况。直接启用VGA模式就是。我觉得没有必要进安全模式。

网友:
学习了,很感谢经验分享

网友:
分辨率调的高了吧

网友:
按照1楼的方法

网友:
  这个问题台简单了阿, 论坛上面少发点这些东西

网友:
显卡驱动有问题 或者 硬件

网友:
分辨率一定要想到,我上次也一样,呵呵

网友:
楼主太强了,这样的问题都被你知道了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分辨率的问题哈, 一般都是进vga模式

网友:
开机F8 VGA 我们都是这样做 因为这店里里的试机显示器都是15的 有很多时候都是刷新率太高 黑屏

网友:
这网站没有10M网速打不开啊

网友:
显卡电容 爆浆

网友:
这么简单也发出来,,,哎,不过也许是有不会的能学到呢,,

网友:
这其实不需要 设置的 你只要在稍微的等一下 电脑就会自动 设成适当的分辨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