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 疯狂飞线

楼主(2011-04-04):
客户拿来一台IBM T41,说是进水了,有3个多月了,现在不开机,刚好店里还有一块T41的新板,就劝客户换板,客户觉得太贵不想换,没办法,那就修吧。
拆机,发现水是从CUP散热风扇处进来的,两边都有腐蚀,但是看上去不是很明显,二话不说,先清洗烤板,完了之后通电,插上电源,电流有0.12A,有点大了,测待机电压有3V5V,开机脚-PWRSWITCH3.3V电压,短接开机脚,电流没有任何反应,测量主时钟晶振电压正常,用手摸板子各个芯片,发现南桥发烫。二话没说先换了两块南桥,第一个南桥换上去电流更大,USB数据和时钟对地短路,肯定是坏的,当换上第二个南桥的时候现象和原来一样,那么就是其他的问题了。再仔细看了一下板子,发现很多铜线已经发黑了,对照点位图测量了一下,确实已经腐蚀的开路了。
D551PINVDD15短线

D55
3PIN穿板到R486短线

飞好线后检查了下连接正常,通电,待机电流正常了,0.03A。按开机键,电流跑起来了,到了0.4A的时候跳了两下不动了,接屏,还是不显示,怀疑显卡。测了下显卡供电。发现L8VCC1R2M电压没有出来。

查主控芯片MAX1845,发现第4PIN没有主供电,是穿板连接到C585C585也腐蚀的发黑了,稍微用力一拨焊盘也掉了,二话不说飞线。

飞好线后测试,电流起来了,再接屏测试,OK

网友:
楼主太牛了,学习了,见识了

feinimoshu -6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你这太牛叉了,搞的像蜘蛛网了啊,哈哈,好在最后修好了!不知道这样飞这么多的钱,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啊。

网友:
也是哦   1r2m不出来不会触发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R2M待机时应该有的,但是没有1R2M电压一样可以触发

网友:
进水断线太严重了,还不如换主板稳定。

网友:
我修的一台联想,也是进水严重,换芯片始终无法正常工作,毕竟32脚的芯片查起来麻烦,我就直接从旧板子上面锯了一个供电板,接了4根信号线,ok,很稳定的。

网友:
我突然有种冲动,感谢IBM工程流失图纸和点位图,不然……。楼主,你懂的。哈哈

网友:
我想问楼主收了多少大洋

网友:
进水腐蚀强烈要求换板,怕以后不稳定哎。

网友:
技术不错,但线飞的也太多了,线飞的也太乱了,太难看了点,不过还是值得学习一下,

网友:
线飞到螺丝口,一旋,断了杂办~!

网友:
我也有一种冲动  大家都懂的

网友:
思路好清晰啊

网友:
有图就是好啊

网友:
修这样的板,练技术是可以的

网友:
要是我 就选择换板

网友:
飞的这么多线,真是强悍

网友:
楼主,很有耐心,
学习学习

网友:
这线飞的很好

网友:
LZ真牛啊 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有点实力 干尽利落 看来修的不 少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