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可以实现把硬盘录像机的监控画面同时显示在电视机上

楼主(2011-04-04):
怎么可以实现把硬盘录像机的监控画面同时显示在电视机上,电视机上没VGA接口。。再者说了如果输入进去了,怎么控制电视里面的画面呢?  16路的录像机有16个接口,但是16个接口下面没标数并列的还有16个接口是干嘛的? 是不是想输入电视就是从这下面16个口输出呢? 这16个口输出给电视,那电视哪里要用什么工具接收??

网友(点评):
你需要买一个画面分割器,还要把在监控卡那做BNC头的一分二的头,就可以了 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兄弟,,你说的那16个接口是输入的。不是输出的。那16个接口是一个接口接一个摄像头。接了几个摄像头就有几个画面。你要输出到电视机上,那录像机后面肯定还有一个口子输出 的

网友:
大华的录像机8路输入的,就有一个BNC的输出。可以在电视上同时显示。

网友:
BNC接口输出的话,可以转接后用AV线接入电视的AV输入,就可以看到DVR的画面了。

网友(2013-12-12):
如果有部分接口不能用一般是什么 问题呀,哪位大师告诉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