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 复位 偏低 请大家帮忙看看

楼主(2011-04-04):
一个 775针 杂牌主板 上电 上CPU 假负载 核心电压 1.2  参考电压1.2  时钟0.3  PG 1.5   复位 0.2        症状是通电 不跑吗 请大家给一些意见

网友:
大家 给一些 意见 谢谢 ~!

网友:
你先确定主复位正常不?如果正常的话。,就看下CPU复位的上拉电阻有没有电压。再打下复位阻值,最后干北桥吧

网友:
是全板的复位都没有吗?那内存,南北桥供电正常吗?32K起振没。复位排阵那电压时多少。不行的话就跑ATX PW-GD 8PIN看通哪

网友:
CPU复位不正常,检查复位电路,南桥和IO

网友:
不是全主板没有复位 PCI 14 和 IDE 都有复位 但是 都偏低 ~!~!